感性噪声引起MCU的Reset

楼主(2018-09-28):
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好的分析过程,把所有的内容都总结出来了。

在产品实验中,我们发现当部分电机启动的时候,单片机就Reset了。
继电器开关期间产生的噪声耦合到了mcu信号线路上。这种噪声引起了MCU电流注入/出,这种耦合噪音有足够高的转换率才会引起了微控制器的复位时的。
在系统设计的时候,是采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在出现问题后,我们做了实验,发现在继电器驱动电机过程中有以下的现象:
-电动机的电感产生负电压尖峰。
-在继电器的开关期间,继电器触点上产生了一些地弹电压。

由于这些地弹,电池电压(9~16V)和电机产生的电压尖峰综合效应,导致了继电器触点上的电压高达-36V的(在继电器上压敏电阻器加装了之后)。

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有继电器未安装,然后在继电器输出线与地线之间存在高阻抗(86千欧)。

在上述条件下,驱动电机的继电器开关时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容耦合到未安装的继电器的输出线和反馈线,而他们是通过高阻抗连接到MCU的引脚上的。

这种耦合噪声电流注入/出到MCU,如果耦合噪音摆率足够高,将会导致微控制器的Reset。

两个因素导致此问题:
1)首先是不同PCB层电容耦合通道,有助于提高容性耦合。
2)其次是一些反馈线电容器连接到信号地平面,也有助于增加从功率噪音源的电子地平面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