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版本中关于4.4和4.11中设置问题

楼主(2018-09-28):
用的17.2,刚开始进入的青铜,目前遇到2个设置问题,请大大们分享下心得:
1、在4.4节也是没有edit bga选项,根据help在application mode下symbol edit--change attributes,根据书中原来设置,将

name:由**改为bga_pad;
pin used:由**改为unspec;
net:由**改为dummy net;
那么请问这么设置是否正确?pad type怎么选?该部操作设置前后有什么变化,怎么确认设置好了呢?

2、同样17.2中,对应书中4.11节中第4点,关于pre-defined wirebond settings这项一直没找到,请问对应窗口在哪里?先谢谢大家!

楼主:
关于问题2找到了,在wire bond settings窗口内,右下角有一个view/edit settings groups

网友(2020-05-22):
    在file ---change editor中将修改为 APD layout xL  切换成此版本后,就有了editor BGA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