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控制PMOS管的怪现象

楼主(2018-09-29):
如图所以,问题也描述在图上
1.去掉负载,问题依旧存在
2.更换PMOS,问题依旧
3.更换NPN,问题依旧
4.示波器捕获IO口和LDO的输出,纹波没问题
5.将R7改为200K,R9改为0R,问题依旧
6.将R7和R9都改为200K,电路工作正常

猜测原因
1.分压后,PMOS的开启电压由原来的Vgs=-3.3V至Vgs=-1.65V,漏极电流Id大约由3A至1.8A;
2.NPN的管,工作状态异常?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3.下图是单位nC,我的理解这个量级也不会引起整个现象

求论坛大神出手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

楼主:
每次只要一发求助问题的帖,然后思路就清晰了,也就很快解决了。。
要给EDA365点赞了。

解决思路
1.通过现象分析后,既然通过电阻分压就解决,那么很可能是由于PMOS的开关导致的,
2.如帖描述,通过分压减少的了Drain端的驱动能力,那么很可能是开关的瞬间导致的,
3.通过在R7和R9之间的点,并联电容到地。
    那么在初始态,电容通过S端过R7充满电,当IO口拉到后,NPN管导通,PMOS管的G极由于R9和C的存在,Vgs有一个缓慢由0V到-3.3的过程,其中到达Vt后,管子导通,并且逐渐使Id到最大。降低了开关瞬间对电源的冲击。
问题得以暂时解决!
留帖纪念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由于PMOS后端的电容引起的,PMOS导通的一瞬间,电容的充电电流很大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你最后怎么改进的,直接贴图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你最后怎么改进的,直接贴图学习一下

在二楼写了呀,在R7-R9之间加了100nF电容到地

网友:
R7上并个0.1UF的104电容试试。做成缓起电路。不然上电太快,冲击电流太大。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这么说

网友:
    学习了  我也用了NPN控制PMOS 还没开始调试

网友:
    NPN管控制PMOS管用过很多,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

网友:
    三极管不要用IO口直接驱动B极

网友B:
这个图画错了, PMOS右边G和D之间少了个电容,没有inrush control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画错了, PMOS右边G和D之间少了个电容,没有inrush control的作用

多谢版主出手相助!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NPN管控制PMOS管用过很多,也是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2018-11-05):
引用 楼主:
每次只要一发求助问题的帖,然后思路就清晰了,也就很快解决了。。
要给EDA365点赞了。

    学习了

网友(2019-03-31):
    我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