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贴片的问题

楼主(2018-09-29):
    板子中上部有一块空白区域,但是有一个电容放在连接器电源管脚附近。如图,我想问下,这样的话这个电容在贴片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公司的小头头非说会出什么问题,想请教此版各位。

网友A:
    机贴应该没问题,他考虑的应该是手工焊接或维修困难,所以不是没道理的,一般贴片阻容建议不要放在两通孔焊盘之间,比如插件电解电容两管脚之间!

网友:
    贴片没问题,但是插件无法用波峰焊。
插件引脚的焊接面,与边上的贴片器件,最小3mm间距,以方便开波峰焊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贴应该没问题,他考虑的应该是手工焊接或维修困难,所以不是没道理的,一般贴片阻容建议不要放在两通孔焊 ...

这个是2个 连接器,而且是不焊接的。因为底部是电源直接上去连接管脚的。所以电容就直接放那个位置。那个头头就谁会漏刷钢网,上锡膏有问题的。

网友B:
    不出问题才怪。TOP层不能放吗?

网友:
    插件的那两颗不上件的话,贴片是没有问题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出问题才怪。TOP层不能放吗?

    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贴片不考虑其他,应该在板子里 都能贴吧,不会说那一块区域没什么东西就一个零件就会忘记不贴出问题。

网友:
    你们头头说的没问题,我们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

网友:
    看生产工艺,过波峰焊就不可以

网友:
    生产不方便,不好过波峰焊

网友:
    如果在我们这,是不可以的。不符合生产工艺要求,接插件2mm范围内不允许放有元器件,

网友(2018-11-02):
    过不了波峰焊,我们这最少也要离插件2.5mm以上

网友C(2019-02-21):
    没问题。能有啥问题。小头头都没你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能有啥问题。小头头都没你懂。

    屁话不少,老子都问过贴片厂了。鸟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