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中检查板子没有连接了,可是在AD09中检查还有连接性问题?

楼主(2018-09-30):
AD18中检查板子没有连接了,可是在AD09中检查还有连接性问题?
但是报连接性问题又没有提示具体说明?请大神指教

AD18

AD18

AD09

AD09

AD09

AD09

网友:
    鼠标放到错误地方会有坐标指示,根据坐标可以找到问题点,这个要连上的,一般就是有的地方线没连上,我用ad15经常有

网友:
    根据左边仔细看看

网友:
    根据坐标仔细检查,可以把所有层都关了,飞线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