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稳健触摸传感设计的技术

楼主(2018-09-30):
       实现稳健触摸传感设计的技术
       本应用笔记旨在介绍开发适用于噪声环境的电容式触摸应用时的最佳设计实践。本应用笔记首先定义噪声所引发的问题,并说明噪声通常如何影响系统。然后提供硬件准则,以帮助将应用的自然信噪比(signal-to-noiseratio,SNR)最大化。最后会涵盖多种软件技术,以介绍一些常用于对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以进一步提高 SNR 的方法,并根据电容传感器的特性来做出解码决策。

       将涵盖的硬件设计主题包括:

       1. 按钮和滑动条焊盘的设计与间距
       2. 覆盖层材料和厚度

       3. 粘合剂层建议

       4. 传感器走线布线和串联电阻
       5. 用于实现ESD保护的布线技术

       6. 电源接地方案

       7. VDD和旁路电容的选择

网友(2020-10-02):
特朗普开始自我隔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晚证实,高级助手霍普·希克斯新冠检测呈阳性,并表示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将开始“自我隔离”,等待检测结果。  根据周五公布的公开日程显示,特朗普将在华盛顿的酒店参加一场筹款活动,并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桑福德参加一场竞选集会。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刚刚在福克斯新闻的“"Hannity”节目上露面。  “霍普·希克斯一直在努力工作,甚至没有休息一下,最近她的新冠检测呈阳性。太可怕了!第一夫人和我在等检测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将开始隔离!”特朗普周四晚上发推特称。  希克斯最近与特朗普多次同行,包括周二的辩论,以及同乘空军一号,而其他几个最亲近的助手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她确实是阳性,我刚听说这件事。她(新冠检测)呈阳性。她工作很努力。她经常戴面具,但她被检测出阳性。然后我就出去做了个测试。我看看——你知道,因为我们很多时间在一起——第一夫人也做了一个测试。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被隔离,或者我们是否有这种情况。”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Hannity”的电话采访中说。  他补充说,“我只是去做了个测试,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谁知道呢……我花很多时间和霍普在一起,第一夫人也是,她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