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电源的pcb设计

楼主(2018-09-30):
Ddr3电源的pcb设计
       DDR3有三类电源,它们是VDD(1.5V)、VTT(0.75V)、VREF(0.75V,包括VREFCA和VREFDQ)。

       1. VDD是DDR3的核心电源,其引脚分布比较散,电流相对比较大,引脚分布比较散,需要在平面层或信号层铺铜处理。
       2. VTT电源,其集中在终端的上拉电阻,有很大的瞬态电流;可以通过增加去耦电容来实现它的目标阻抗匹配;一般是在表层铺铜连接,铜皮要有一定宽度。且两三个上下拉对应一个去耦电容。

       3. VREF电源 。 VREF承载的电流比较小。它不需要非常宽的走线,DDR3的VERF电源已经分为VREFCA和VREFDQ两部分,且每个DDR3颗粒都有单独的VREFCA和VREFDQ,因其相对比较独立,电流也不大,布线时建议直接连线,且线宽20,或25mil以上。无须在电源平面层为其分配电源。走线时要先经过电容滤波再接到芯片的电源引脚,不要从分压电阻那里直接接到芯片的电源引脚。
       有的硬件工程师再给网络命名的时候可能不分VREFCA和VREFDQ,直接都命名为vref,所以布线是时候就需要layout 工程师注意单独分开连线。

网友(2019-08-03):
前边两个电源都在电源层铺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