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如何避免导入网表后元件布局更改

楼主(2018-10-02):
原理图中修改了元件的位号,重新生成网表后导入PCB,发现元件没了,需要重新再放置,之前的布局白费了,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办法,如果原理图位号重编了,更新网表布局肯定就乱了。除非你有skill可以还原布局,否则就得重新布局。如果你有位号重编前和位号重编后的这两个原理图,以及未更新网表得PCB,我可以帮你导入,布局不会乱得,和网表更新前保持一样得布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如果原理图位号重编了,更新网表布局肯定就乱了。除非你有skill可以还原布局,否则就得重新布局 ...

版主,能否讲出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否讲出方法,多谢多谢!

这个需要skill工具的,得有工具才行!

网友:
    果然大佬多哇,这种情况都有解决的办法,佩服佩服~

网友C:
    我也写过一个excel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前后对应的元件位号,
不过最近一年都没用过了。不会写skill的可以参考我这个写excel,相对简单一点。

网友D:
    PCB里不要有任何FIX的属性就不会乱,不会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CB里不要有任何FIX的属性就不会乱,不会飞

    导入元件都是会ingore fix的,不然与网表不对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导入元件都是会ingore fix的,不然与网表不对应

跟忽不忽略没关系的,反正有时乱有时不乱,很是奇怪,后来找到了问题点,就是板上有fix的东西,只要有,你忽略也一样乱飞, 当然可能还有其它问题会引起飞,反正后来我是没遇到过会器件乱掉的情况,我还专试验了去原理图那里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忽不忽略没关系的,反正有时乱有时不乱,很是奇怪,后来找到了问题点,就是板上有fix的东西,只要有, ...

你的回复与楼主主题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回复与楼主主题不符

    啊,原来你不是楼主啊,呵呵,我说的就是楼主的那个问题,重导网表后,原摆好的好多器件又变成没摆的了,要重新摆。

网友:
      可以做一次rename,反吃到原来的线路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写过一个excel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前后对应的元件位号,
    不过最近一年都没用过了。不会写skill的 ...

    有更详细得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更详细得资料吗?

去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2020-02-08):
回复看看 啦啦啦啦

网友:
位号为什么要变?

网友:
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