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问题

楼主(2018-10-03):
盲孔常打1-2层的,是否可以打成1-3?从理论上感觉是可以的,为何经常不这么设计?

网友:
可以用1-3的。

网友A:
同时用1-2,1-3的费用会高一些,若是用1-2,2-3,这个费用会便宜些,都是二阶的

网友:
    主要看芯片扇出空间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1-2,1-3的费用会高一些,若是用1-2,2-3,这个费用会便宜些,都是二阶的

同意支持一下

网友(2018-11-07):
    可以用1-3,这个要看板子具体的叠层布局设计而定,

网友(2019-03-01):
    钻孔、层压工艺限制,单面层压不超过3次。

网友:
    1-3的话是可以的,两次镭射叠孔

网友(2019-04-03):
    如果只有1-2 ,没有其他的激光孔,那么这是一阶;如果既有1-2,又有2-3 ,那么是可以1-3的,都是二阶,只是1-3的孔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位,相对难度会大些。

网友:
    飞哥,我是二龙,一阶就只能打1-2,2阶1-3,1-2都可以;反正压合2次

网友:
你这4级会员,我还没有权限加你

网友(2019-08-18):
    1-2的一般镭射孔设计在4mil左右,1-3需要了解板厂的镭射孔镀铜纵横比能力,一般的电镀药水纵横比在0.8:1左右。所以1-3需要大概10mil的镭射孔大小,你的layout是否有空间。如果板厂使用一些半填孔或者超填孔电镀药水,孔径可以缩小

网友(2020-01-06):
    镭射也需要考虑介质层厚度,太厚了镭射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