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安装EDA365 Skill无法使用,求助求助!!!

楼主(2018-10-07):
    如标题,在win10环境下安装EDA365 skill无法正常使用,allegro工具栏中没有EDA365 Skill选择Ctrl+e也无法加载,紧急求助

网友:
    无法查看附件

网友A:
    没报错,也找不到命令,应该是没有加载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报错,也找不到命令,应该是没有加载上!

    请问大佬  现在我用的skill都需要改时间才能用,请问有没有不需要改时间就可以用的skill,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  现在我用的skill都需要改时间才能用,请问有没有不需要改时间就可以用的skill,谢谢了

    不清楚您用的是哪个skill,另外EDA365 SKILLV2.4版本的可以永久性使用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用的是哪个skill,另外EDA365 SKILLV2.4版本的可以永久性使用的了!

    能共享下你说的那个可以永久使用的skill吗    另外关于需要改时间的skill,具体应该从哪些地方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共享下你说的那个可以永久使用的skill吗    另外关于需要改时间的skill,具体应该从哪些地方解决呢

    EDA365 Skill可以在这下载:http://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你用得那个过期得skill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A365 Skill可以在这下载:http://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

    你用得那个过期得skill是哪个 ...

    我不记得是哪个 skill 是转手几次 别人发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记得是哪个 skill 是转手几次 别人发给我的

    看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用的是哪个skill,另外EDA365 SKILLV2.4版本的可以永久性使用的了!

    我用的是EDA365 SKILLV2.4版本,加载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DA365 SKILLV2.4版本,加载不上

    你allegro用的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llegro用的什么版本的!

    16.6

网友C:
    ctrl+E
    有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E
    有提示吗?

    提示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没有这个命令。

    检查下环境变量中有没有EDA365_Skill这一项

网友(2020-05-11):
    我的也是win10,我先前只装了cadence16.6,EDA365skill可以用,现在多装了一个17.2的版本,再在16.6里面就加载不了eda365ski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