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wire 和 reg

楼主(2018-10-08):
转——verilogwire reg
一、wire(组合逻辑)
1.wire用来连接模块实例化的输入和输出端口;
2.wire用作实际模块声明中输入和输出;
3.wire 元素必须由某些东西驱动,并且在没有被驱动的情况下,无法存储值;
4.wire 元素必须由某些东西驱动,并且在没有被驱动的情况下,无法存储值;
5.wire元素是assign语句左侧唯一的合法类型;
6.wire 元素是在基于Verilog的设计中连接两片的无状态方式;
7.wire 元素是在基于Verilog的设计中连接两片的无状态方式;
// wire 的一些正确使用

    wire A,B,C,D,E ; //1-bit wide
    wire [8:0] Wide; //9-bit

    assign A= B & C;
    always @(B or C)
    begin
        I=B | C;

   end

   mymodule mymodule_instance(.In(D),Out(E));
二、reg(组合和时序逻辑)
1.reg可以连接到模块实例化的输入端口;
2.reg 不能连接到模块实例化的输出端口;
3.reg 可以用作实际模块声明中的输出;
4.reg 不能 用作实际模块声明中的输入;
5.regalways 模块中 = 或者 <= 左侧的唯一正确类型;
6.reginitial模块中 = 左侧唯一的合法类型;
7.reg**不能用在assign左边**
8.reg 当与always @posedge Clock)块结合使用时,reg可用于创建寄存器。
//reg一些合法使用
wire A,B;
reg I,J,K;  // 1-bi

treg [8:0] Wide; // 9-bit
always @(A or B) begin
   I=A | B; // using a reg as the left - hand side of an always

initial begin // using a reg in an initial block

J=1'b1;
#1
  J=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using a reg to create a positive -edge - triggered register

K<=I;
end
三、wire reg 何时可以互换
1.两者都可以出现在assign语句和 always 模块中=<=的右侧;
2.两者都可以连接到模块实例的输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