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Matlab到FPGA

楼主(2018-10-08):
编译 MatlabFPGA
一、模型的设计原理
         SysGen 通过使用MCode模块提供了对Matlab的直接支持。MCode模块支持将输入值应用到M函数,用于对使用Xilinx定点数据类型的评估,并且在每个采样周期进行评估。模块通过使用永久的状态变量来保持内部状态。模块的输入端口是由M函数指定的输入变量所决定的,输出端口由M函数的输出变量决定。这个模块为构建有限状态机、控制逻辑等,提供一个便捷的方法。
  下面通过MCode构建两个滤波器,并将两个模块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二、
simple_fir.m 文件
function y = simple_fir(x,lat,coefs,len,c_nbits,c_binpt,o_nbits,o_binpt)

coef_prec = {xlSigned,c_nbits,c_binpt,xlRound,xlWrap};
out_prec = {xlSigned,o_nbits,o_binpt};
coefs_xfix = xfix(coef_prec,coefs);

persistent coef_vec,coef_vec = xl_state(coefs_xfix,coef_prec);
persistent x_line,x_line = xl_state(zeros(1,len-1),x);

persistent p,p = xl_state(zeros(1,lat),out_prec,lat);
sum = x * coef_vec(0);
for idx = 1:len-1
sum = sum + x_line(idx-1) * coef_vec(idx);

sum  = xfix(out_prec,sum);
end

y = p.back;

p.push_front_pop_back(sum);

x_line.push_front_pop_back(x);

fir_tranpose.m文件
function y = fir_transpose(x,lat,coefs,len,c_nbits,c_binpt,o_nbits,o_binpt)

coef_prec = {xlSigned,c_nbits,c_binpt,xlRound,xlWrap};

out_prec = {xlSigned,o_nbits,o_binpt};

coefs_xfix = xfix(coef_prec,coefs);

persistent coef_vec,coef_vec = xl_state(coefs_xfix,coef_prec);

persistent reg_line, reg_line = xl_state(zeros(1,len),out_prec);
if lat <= 0

error('latency must be at least 1');

end
lat  = lat -1;
persistent dly,

if lat <= 0

y = reg_line.back;
else

dly = xl_state(zeros(1,lat),out_prec,lat);

y = dly.back;

dly.push_front_pop_back(reg_line.back);

end

for idx = len-1:-1:1
reg_line(idx) = reg_line(idx-1) + coef_vec(len-idx-1)*x;

end

reg_line(0) = coef_vec(len-1) * x;

三、系统模型的建立
打开System Generator,然后打开Simulink,新建一个设计。
在Libraries找到Xilinx Blockset ,展开Math,将2个MCode元件加入到设计中。
在Xinlinx Blockset,展开Basic Elements,将Gateway In 和Gateway Out 元件加入到设计。
展开Simulink,找到Sources,将Band-Limited White Noise 元件加入到设计;
在Simulink 的 Sinks 中找到Scope,加入到设计。
在Xilinx Blockset 的Basic Elements 中将System Generator 符号加入到设计。

双击上面的MCode元件符号,打开参数配置对话框,在Basic标签页,点击Browse,定位到simple_fir.m的路径。单击inteRFace,安下图所示配置。在Advanced标签页,勾选Enable printing with disp。
双击下面的MCode元件,在Basic标签页加载fir_transpose.m文件。在Interface标签下,参数如下配置。在Advanced标签页,勾选Enable printing with disp
最后按下图所示连接

四、仿真
在Simulink的工具栏文本框中输入100,然后点击仿真按钮,最后双击Scope符号,查看仿真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