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做过对讲机的吗??

楼主(2018-10-08):
想做一款儿童玩对讲机,距离不用多远50M就够,想做双工与单工两种.但不知道如何下手有做过的大神吗?
可以给些资料参考下吗?如有测试资料类的更好.先在这谢谢了.

楼主:
大神呢???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A:
    路过,疑惑对讲机的总机不知道是否有 移动便携式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疑惑对讲机的总机不知道是否有 移动便携式的没有

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    这边就是一对,频率对上就可以通话,无总机之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    这边就是一对,频率对上就可以通话,无总机之说呀

    比如5个对讲机,都需要通过一个总机接受发送才能完成通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大厦保安他们配备就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5个对讲机,都需要通过一个总机接受发送才能完成通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大厦保安他们配备就是这样 ...

    我们做的是很简单的,不需要多人通话也不能实现多人通话.只能一对频率对上就能说了.你说的那种是要每一个机子要有自己的ID与统一处理的总机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的是很简单的,不需要多人通话也不能实现多人通话.只能一对频率对上就能说了.你说的那种是要每一个 ...

    明白了,见识太少哈哈

网友(2019-01-28):
    选择无线模块,全双工估计有点麻烦,半双工还差不多,单工就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