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

楼主(2018-10-08):
FIR滤波器

下面介绍使用SysGenFIRFDATools设计FIR滤波器。
00001. FDATools模块用来定义滤波器的阶数和系数。
00002. FIR模块用于Simulink仿真和在FPGA内通过Vivado实现设计,并且在实际的硬件上运行这个设计来验证其功能。
一、FIR滤波器设计原理
下面是这个单通道、单数据率滤波器的设计指标:
00001. 采样率Fs=1.5MHz;
00002. Fstop1=270kHz;
00003. Fpass1=300kHz;
00004. Fpass2=450kHz;
00005. Fstop2=480kHz;
00006. 在通带双边带的衰减=54dB;
00007. 通带纹波 =1;
该设计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源来仿真滤波器。
00001. Chrip模块,用来在0~750kHz之间进行扫描;
00002. 随机源生成器,输出均匀分布的随机信号,范围是0~1;因为它的范围有限,所以均匀分布是用来驱动定点滤波器的最好选择。
二、生成FIR滤波器的系数
打开System Generator,打开Simulink,新建一个设计。展开Xilinx Blockset,选择DSP,将FDATools元件添加到设计中。双击FDATools,按照如下配置

选择File,Export,将名字为Num的滤波器系数导入到工作空间。

Matlab命令窗口输入max(Num)min(Num),确定滤波器的最大系数值和最小系数值,这些系数值决定了滤波器系数的宽度和二进制的小数点。

三、构建FIR滤波器模型
   展开Xilinx Blockset,点击DSP,将FIR Compiler 7.2加入到设计。双击打开参数配置。
找到Xilinx Blockset,单击Basic Elements,Gateway In 加入到设计。它的参数配置:
00001. Output Type : Fixed-point
00002. Number of bits:8
展开Simulink,点击Sources,找到Chirp Signal 加入到设计。双击,参数配置如下:
00001. Initial frequency(Hz):0.1
00002. Target time(secs):100
00003. Frequency at target time(Hz):75000
找到Simulink,展开Sources,Random Number 加入到设计。双击,按如下参数配置:
00001. Mean:0
00002. Variance:1
00003. Sample time: 1 / 1500000
展开Simulink,找到Signal Routing,将Manual Switch 元件加入到设计。
找到DSP System Toolbox。找到Sinks,将Spectrum Analyzer 加入到设计。
展开Xilinx Blockset,找到 Basic Elements,System Generator 加入到设计。双击,打开配置对话框,选择Clocking标签页,设置如下:Simulink system period(sec): 1/1500000

最终系统的连接如下
四、仿真FIR滤波器模型

1、双击Manual Switch 元件符号,将开关切换到Chirp Signal,在工具栏文本框输入100,单击仿真按钮开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