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软件程序

楼主(2018-10-08):
转——编写软件程序

         下面将为前面构建的嵌入式系统硬件编写软件应用程序,功能是写zebboard 板上的LED灯。通过修改链接脚本文件,将从BRAM运行脚本程序。
   (1)创建应用工程
         本节将导出硬件到SDK,然后创建应用工程。在Vivado主界面的Flow Navigator 窗口下,点击Open Block Design,或者在源文件下打开system.bd文件。同时找到Implementation选项,单击Open Implementation Design,打开实现后的设计;在viavdo 主菜单,执行File,Export,Export Hardwar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Include bitstream 前面的复选框,单击OK。弹出 Module Already Exported 对话框,提示已经存在导出文件,是否覆盖文件信息,单击Yes,覆盖前面的的导出文件。
         Vivado 的主界面的主菜单下,依次点击File,Launch SDK,弹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OK。在SDK主界面的左侧Project Explorer 窗口下,选中system_wrapper_hw_platform_1.单击鼠标右键,出现浮动菜单,执行命令Delete。类似的,分别选择standalone_bsp_0和TestApp,将其从磁盘删除。
         SDK主界面菜单下,执行File,New, Application Project,弹出对话框,下面的参数配置:Projact name:lab4;点击Next按钮,弹出New Project-Templates对话框,选择Empty Application选项,单击Finish按钮。
         SDK主界面下,找到lab4,在展开项中找到src,选中src,单击鼠标右键,出现浮动菜单。执行Import,弹出对话框,展开General文件夹。选中File System。单击Next,单击Browse按钮,选择lab4.c文件,单击Finish
lab4.c代码如下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gpio.h"
#include "led_ip.h"

int main(void)
{

XGpio dip,push;

int i, psb_check,dip_check;

xil_printf("--Start of the Program--\r\n");

XGpio_Initialize(&dip,XPAR_SWITCHES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dip,1,0xffffffff);

XGpio_Initialize(&push,XPAR_BUTTONS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push,1,0xffffffff);

while(1)

{

psb_check = XGpio_DiscreteRead(&push,1);
xil_printf("Push Buttons Status %x\r\n",psb_check);
dip_check = XGpio_DiscreteRead(&dip,1);
xil_printf("DIP Switch Status %x\r\n",dip_check);

LED_IP_mWriteReg(XPAR_LED_IP_S00_AXI_BASEADDR,0,dip_check);
for(i=0;i<9999999;i++);

}

}

   (2)为LED_IP分配驱动
         SDK主界面菜单下,执行菜单命令Xilinx Tools,Reposiories,弹出Preferences 对话框,单击 New 按钮看,定位路径到 LED IP的路径。
         SDK主界面,点击Xilinx Tools,Board Support Package Settings,弹出Select a board support package 对话框,选择lab4_bsp;
         单击OK按钮,弹出Board Support Package Settings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左侧选择drivers。
         单击OK按钮。当创建IP 模板时,自动创建驱动程序代码,驱动程序包含更高级的函数,这些函数可以通过用户程序进行调用。驱动程序用于实现更低层次的功能,用于控制外设。
   定位到如下目录,E:\vivadoProject\zynq_3\led_ip\ip_repo\led_ip_1.0\drivers\led_ip_v1_0\src,打开led_ip.c文件,它只包含用于IP的头文件。

  (3)分析汇编目标文件
         下面启动shell 和 objdump lab4.elf,查看不同的段。
         SDK主界面,单击Xilinx Tools,Launch Shell,先后输入
cd lab4
cd debug

输入下面的命令
ARM-xilinx-eabi-objdump –h lab4.elf

如图可以看到不同的段分配
   (3)验证设计
         连接PC 和 Zedboard之间的JTAG和UART。
         选择SDK Terminal 标签,按前几篇文章的方法设置UART参数。
         SDK主界面,执行Xilinx Tools,Program FPGA,弹出对话框。单击Program按钮,将比特流下载到FPGA。
         在SDK主界面左侧,选择lab4,单击鼠标右键,在浮动菜单内,执行Run As ,Launch on Hardware(GDB),把应用程序下载到板子,并且执行ps7_init 和 lab4.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