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D软件打开.BB的protel99文件

楼主(2018-10-08):
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文件----导入向导----99SE DDB ,如果发现没有99SE DDB,点击向导框图的左下角“得到更多导入器”,找到99SE DDB插件,关闭选项卡,重复开始步骤

网友:
:lol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我的AD貌似就是二楼所说的无法导入,可能是盗版的原因,不太会弄.
所以我装了个protel 99se,打开DDB 单独导出SCH和PCB 然后再用AD打开,很笨的方法.

网友:
    点击 File-->Import Wizard --->next-->看看列表中有没有99SE DDB File,如果没有就点 (左下角)Get More importer ,选择你要的插件,然后点击右上角的“Apply”,会自动下载插件。如有,点击next,在File to Process中加入要导入的文件  点next 按提示操作

网友:
    用AD少,没转过

网友:
    2楼、5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