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n .emp文件

楼主(2018-10-08):
    .emn   .emp文件是类似于cadence里面的网表文件吗?里面都包含了什么信息?

网友A:
    这两个都属于IDF文件,是与结构工程师交换数据信息的,里面包含器件的位置信息,高度信息,板框信息等等。可以通过文本方式打开并查看具体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属于IDF文件,是与结构工程师交换数据信息的,里面包含器件的位置信息,高度信息,板框信息等等。 ...

emp文件和emn文件内容上有啥区别?为什么xpcb layout里面不能导入emp文件?

网友:
    emp中保存着器件的高度信息

网友(2022-03-23):
    .emn文件与.emp文件应该只是结构文件(PCB尺寸、芯片高度)不包含走线信息,因为我用Icepak导入PADS Layout生成的.emp与.emn文件发现只有上述两种信息,并没有走线与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