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LDO如果给输出端供电,输入端会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8):
  LDO如果给输出端供电,输入端会有电。这正常不?今天接错电源,偶尔发现的这个问题。输出供电,输入端居然有电

网友:
    没事,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吧~~

重新从输入端供电,LDO还正常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倒灌

    这样的LDO正常不?是不是所有LDO都这样

    連切換式電源都會!^oo^

网友:
    电压倒灌了

网友:
    电压是多大?

网友:
    看电压的大小,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随便找了一个LDO的规格书,这个是功能模块示意图,分析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会倒灌了
ps.版主就是皮

网友:
都会倒灌的,不是坏了,去看看MOS管的构造就知道了

网友:
    会倒灌回去的。LDO的原理就是MOS和比较器的配合,不停切换,维持在一个固定的电压。

网友(2018-11-15):
    看LDO 的参数允许有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