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点问题

楼主(2018-10-09):
    各位大大,我重新设置原点时左边只能到PCB的最左边,右边则没有限制,请问在哪里限制了?新建的PCB则可以随意放置。1 t0 W$ X/ F) L$ w# W

网友:
    没太理解你说的,推测应该是跟你布图的位置有关系,靠近系统原点了,你尝试下把板内所有的元素选中,然后往右上移动之后有没有效果。

网友(2019-12-18):
    所有层打开,全选后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