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装完VX2.3设置界面里怎么只有测试点

楼主(2018-10-09):
刚装完VX2.3,菜单栏->Setup->Settings里面只有Test points这一个选项...是哪里不对吗?
如下图

网友:
我的也是,可能是版本变了,有的东西合并了或改变地方了,不知道楼主想要设置什么

网友A:
我的连test points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连test points都没有

我还以为是我没装好呢...功能上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A:
点击Design Setting,,看看里面显示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Design Setting,,看看里面显示的什么?

就两个选项...

网友:
先设置做什么板,点击O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