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只隐藏动态敷铜dynamic copper

楼主(2018-10-10):
allegro 16.6在显示的时候如何设置只显示静态敷铜,而隐藏动态敷铜,因为有的设计以static solid代替宽的走线,在setup preference里面勾选no shape field等,会隐藏铜皮,看起来方便一些,但同时把静态铜皮也隐藏了,就不方便了。有没有方法只隐藏动态敷铜 ?

网友A:
动态的移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移走。。。。

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木有!

版主,你平时走线有用到静态铜皮代替走线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平时走线有用到静态铜皮代替走线吗?怎么处理的?

短距离小面积的电源会铺静态铜箔。如果电流不大走线即可!铺铜效率比较低。楼上的意思是将动态铜箔移到板外去,改好再移回去。比如将动态铜箔以坐标:ix 5000移到板外去,改好了再以坐标:ix -5000移回去。改版通常可以这干

网友C:
我一般是能不要静态就不用,除非一些规则之外的操作需要,铜皮一律动态 比较省心。

网友:
我也是不用静态铜,用它好像是在坑自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距离小面积的电源会铺静态铜箔。如果电流不大走线即可!铺铜效率比较低。楼上的意思是将动态铜箔移到板 ...

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能不要静态就不用,除非一些规则之外的操作需要,铜皮一律动态 比较省心。

全部静静态铜,哈哈,没见过吧

网友E:
    看情况定静态还是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部静静态铜,哈哈,没见过吧

    不怕drc报错嘛?动态的更智能些  直接自动规避  静态的还要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情况定静态还是动态

    什么时候用静态比较好呢? 我比较偏向都用动态,可以自动规避

网友:
    个人感觉电源用动态铜感觉有点点危险,因为会自动避让,比如复杂的板子某些时候动态铜被打过孔或走线时给避让了而不报drc,造成铜皮过窄而没被发现就郁闷了

网友:
    好像沒有你說的這功能,但是在色卡內把顏色調低,來回切換,不也達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