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EDA365 Skill

楼主(2018-10-10):
如何卸载EDA365 skill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将allegro.ilinit里面EDA365 Skill的加载代码删掉后保存即可!

楼主:
可给详细步骤吗?我是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给详细步骤吗?我是菜鸟一个

在你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目录下或HOME变量值路径下的pcbenv目录下有个allegro.ilinit文件,打开这个文件,把里面EDA365 Skill的加载代码删除掉,然后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成功了,太感谢了

网友:
自带卸载功能啊

网友(2023-05-29):
有什么新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