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弧形 16.6

楼主(2018-10-10):
求教各位大神,16.6版本在走完线的情况下如何转换成弧形,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动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转的。。。。

麻烦问下如何转,哪个菜单里面呢?以前16.3的很容易就处理弧形线了,16.6的不行。

网友:
建议先在论坛搜一下再提问,这都是陈年的问题了。

网友:
    也可以挨个推线,推线选圆弧。。。

网友B:
    版主是个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是个好人

    恩,我也发现了

网友:
    不错的技巧!版主威武!

网友(2020-04-08):
命令栏输入 aicc,然后点击相应的线段即可变弧形

网友:
    可以直接推也可以整条转,但是你走完线空间够?

网友:
    恩,我也发现了0 f8 E" 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