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在嵌入式Wince中的应用

楼主(2018-10-1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嵌入式系统成为了科技发展的主要领域, Linus和Wince是比较常见的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开发过程离不开数据库的应用,对于嵌入式数据库的选择是必要的。通常,嵌入式系统选择的数据应该尽量小,SQLite[1]在Linux中的应用很广泛,本设计介绍了SQLite作为一款小巧的嵌入式数据库在Wince[2]中的应用实例。

QLite数据库的介绍与选择

    1.1 SQLite数据库结构

    SQLite数据库结构图如图1所示。

    1.2 SQlite数据库的特点
    SQLite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关系数据库,结构紧凑,可靠性强[3]。有以下特点:

    (1)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掌握3个核心API函数,大多数的SQL[4]语句都可以使用。

    (2)占用很少的存储器空间。SQLite完全独立,数据库引擎和应用程序在同一系统进程中,因此运行速度较高。

(3)支持ACID事务,在系统出现问题或电源断电时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现象。

(4)支持多种语言,像C/C++/C#等。

(5)支持多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平台,如Linux系统、Wince系统等。

Qlite的选择

首先,SQL Server CE是Wince自身的数据库,必须在Wince系统中安装3个文件才能使用,而SQLite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SQlite-1.0.65.0[5],把生成的SQlite.Interop.065.DLL移植到Wince系统运行的程序中,并在Visual Studio2008写程序时添加一个引用即可,操作较简单。其次SQLite占用很少的存储器空间(150 KB~250 KB),但是SQL Server CE却要占用 1 MB~3 MB的空间。最重要的是SQLite具有良好的移植性,可以应用到多个嵌入式系统,而SQL Server CE只能在Wince中运行。

QLite的应用硬件及软件平台

本文探讨中以S3C2440作为处理器ARM9的硬件平台,以Wince6.0为应用系统,支持.NET2.0平台。在Visual Studio 2008软件平台中用 C#中编写程序,但是在新建项目中选择智能设备时要选择.NET2.0平台。在Visual Studio 2008中用C#编写程序时,第一次使用时要添加引用System.Data.SQLite,在程序中添加using指令集,这样可以通过软件编写程序实现建库建表的功能。

QLite在Wince中的应用实例

4.1 Wince中显示数据的控件DataGrid及其属性

    DataGrid控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列集合,每一列的行数都是不确定的,可以看作一个用来显示数据的网格。它的网格是看不见的,只有建立了数据表,才能看到其中每一行和每一列的具体内容,如果一个单元格的文本太长,就不能在单元格中全部显示。但是在Wince系统中显示数据的控件只有这一个,所以不能完全显示数据这一问题正是本设计所要解决的。图2显示了DataGrid在Wince中的属性。

    4.2 SQLite建数据库的步骤

    SQLite建数据库的步骤如下:

    (1)通过SQLiteConnection对数据库进行连接[6],通过软件建数据库,首先要有数据源,如:

    SQLiteConnection conn=new SQLiteConnection("Data Source=\\Program Files\\ maindata.db");

    对数据库要进行操作需要执行的命令,如SQLiteCommand cmd=new SQLiteCommand();

(2)每次使用数据库前需要打开数据库,还需要连接数据库,关闭数据库;

    (3)通过 CREATE TABLE SQL语句进行建表。必须给表注上表名,方便下面操作。如:
{cmd.CommandText="CREATETABLE ServerLert(Numintrger,BedNum varchar(20),ServerItem varchar(50),ServerTime varchar(30),Passwords varchar(30));"

    (4)可以通过INSERT INTO 语句进行插入数据。如:
cmd.CommandText="INSERT INTO ServerLert(Num,BedNum,ServerItem,ServerTime) VALUES(1 ,′2′,′测血糖′,′10-12-10 15:50:00′)";

    (5)数据库至此建成,由于插入的时间单元格不能完全显示,因此需要通过对图2中标注有灰色背景的TableStyles进行设置[7]。如:
    DataGridTableStyle dgts=new DataGridTableStyle();
    dgts.MappingName=ds.Tables[0].TableName;
DataGridTextBoxColumn dgtbc=new DataGridTextBoxColumn();
    dgtbc.HeaderText=ds.Tables[0].Columns[0].ColumnName;
    dgtbc.MappingName=ds.Tables[0].Columns[0].ColumnName;
    dgtbc.Width=70;
dgts.GridColumnStyles.Add(dgtbc);

上面是对表中第一列进行的宽度设置主要是对DataGridTableStyle中列的格式进行设置,这就解决了显示文本过长的问题。第二列设置80,第三列设置了170,在Wince中运行的结果。如图3所示。

4.3 Wince通过DataGrid属性建数据库的分析

    DataGrid在应用于基于Wince的Windows mobile[7]智能设备时,主要针对DataGridTableStyle属性进行设置[8]。根据应用于Windows mobile的原理对基于Wince的ARM9的嵌入式设备中建数据库还是行不通。对其列的属性进行操作设置仍然改变不了列的宽度,所以这种路径行不通。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通过软件编程进行设置,得到了图3的结果。比较DataGridTableStyl进行设置与软件设置发现,问题在于表的MappingName与列的MappingName设置时,必须对应才能实现修改功能。用DataGridTableStyle设置,如果列的MappingName与数据库中的建表的列不对应,则映射不存在,从而找不到网格去显示数据,更无法对数据的列宽进行操作。所以通过软件编程,可以对建在缓存区域中的每一张表中所有的列进行操作,解决文本过长不能完全显示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SQLite作为开源的嵌入式数据库应用在Wince中的一个优点就是建表比较简单,不像SQL CE数据库[9],在Wince运行中需要先创建表,把所建的数据库放在Wince的系统中,添加数据源时再去绑定这个数据源。对于在.net2.0平台建立的数据库[10],添加数据源时无法找到路径,所以这种方法不可行。通过SQLite软件创建数据库的方法则可以改善上述不足。SQLite作为一款小巧的嵌入式数据库,发展前景很大,在基于ARM的Wince操作系统有着广泛应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