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CU断主电后,RTC钮扣电池电源启用,外部不用32.768晶振,MCU内部参数会保存不

楼主(2018-10-10):
就是我想不接32.768晶振也不用内部R晶振,RTC能不能保存参数,参数应该是在mcu的FLASH里面吧

网友A:
参数在寄存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在寄存器里面

你的意思跟32.768晶振没关系,32.768只是提供时钟的,所以我不需要内部和外部时钟,是这样吗

网友:
RTC工作也是有时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跟32.768晶振没关系,32.768只是提供时钟的,所以我不需要内部和外部时钟,是这样吗

你写入MCU的参数就一直在里面呀   跟晶振没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入MCU的参数就一直在里面呀   跟晶振没关系呀

你的意思是RTC晶振只是给时间的,跟存在后备寄存器的参数没关系,是两码事,如果我只存参数在后备寄存器里,32.768晶振无需接,是吧

网友B:
这个取决于设计,如果你要系统记住时间, 需要RTC crystal, 放在flash里面参数是不会丢的,和crystal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设计,如果你要系统记住时间, 需要RTC crystal, 放在flash里面参数是不会丢的,和crystal没有 ...

我不需 要时间,只要保存用户参数

网友:
    有个NVR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