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CU的VBAT后备电RTC电路要这样接吗

楼主(2018-10-11):
各位大侠,求解了
两个问题
1.mcu的VBAT脚一定要像图1接,还是要像图2这样接,哪种是对的,
2.接钮扣电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他的时间,而是为了让后备寄存器存一些用户参数,不外接32.768晶这样行不,加钮扣的初中是:主要解决MCU断电后用户参数也没了,然后又不增加32.768晶振成本。

楼主:
大吓们,小弟跪谢

网友A:
    我觉的理论两种接法都可以,按图一的接法比较好。图2一直是消耗电池的电,而图一在供电的时候可以用外电,关机的时候才用电池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理论两种接法都可以,按图一的接法比较好。图2一直是消耗电池的电,而图一在供电的时候可以用外电, ...

我的理解是图2在有主电的情况下,MCU内部电源切换过去了,只有当主电断了情况 下才用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