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移动命令

楼主(2018-10-11):
    问一下,mentor expedition 对已经走过线的元器件,在哪里设置移动元器件时不带走线?

网友A:
    选择一个或多个器件,移动(F2),当器件悬停于鼠标上时,点击F9(Drop Interconnect),此时只移动器件。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或多个器件,移动(F2),当器件悬停于鼠标上时,点击F9(Drop Interconnect),此时只移动器件。

    Goooooood很赞

网友:
    以前一直是把线断开,今天GET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