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同时锁定多条布好的线

楼主(2018-10-11):
AD怎么同时锁定多条布好的线,最好是选中原理图同步高亮的,在PCB中一起锁定。

网友A:
这个得看版本,例如AD17可以。
点击preference-system-navigation,里面有Cross  Select Mode,在Nets框上打勾,
这样,当在原理图里选中某网络后,PCB上相应的走线会被选中。
前提:PCB和原理图在同一个工程里;工具里的Cross  Select Mode要打勾。

PCB界面,在走线被选中的情况下,按F11,即呼出PCB Inspector,勾选locked,即锁定走线。

楼主:
谢谢,这些都有勾选了。用的AD18,按F11没有显示被选中的网络。在PCB界面中选中单条走线,按F11可以锁定,选中多条布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版本,例如AD17可以。
点击preference-system-navigation,里面有Cross  Select Mode,在Nets框上 ...

是因为网络分组蛇形等长不能多选锁定,分组后多线怎么锁定,大佬回复下。

网友A:
你的描述我看的不是很懂,请看一下我的分步操作:
1、在原理图里选中目标网络

2、切换到PCB界面,可以看到对应走线已经被选中

3、在这个前提下按F11,进行锁定

注意:选中的线里面,不能有已锁定的线,否则按F11后是没有locked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我看的不是很懂,请看一下我的分步操作:
1、在原理图里选中目标网络

1.普通走线试过可以锁定,但是蛇形布线的就不可以了。找到原因了必须先把走好的蛇形走线打散,才可以锁定。
2.楼主用的17版本,打印原理图或生成PDF文档的时候,遇到原理图Part 管脚名称上部分与右边部分不显示怎么处理的。

网友:
AD17不需要打散,AD是在倒退啊。
我都是用Adobe的PDF打印机打印的,没碰到过缺失的情况,所以帮不上忙。

网友:
17绕等长后自动生成一个联合
楼主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2019-03-14):
    學習了,推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