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添加off-page的引用坐标出差,求解

楼主(2018-10-11):
如上图一所示,原理图的每一页的右下角都一样,手动改了添加off-page的引用坐标也是报错,不知道这个是在那里修改,这种问题有人遇到过吗,求解

网友A:
    在外面分頁按右鍵 --> Edit object properties ->> title blocks --> 裡面的page number和 schematic page number設定要一致
依序排列分頁   不要重複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分頁按右鍵 --> Edit object properties ->> title blocks --> 裡面的page number和 schematic page  ...

    你这种方法和双击原理图右下角的标签框是一样的,需要每一页这样的去手动改,有没有在系统里设置好后,所有页自动变更的?

网友A:
    選取整份dsn   tool --> annotate -->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但有時候失效還是要手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取整份dsn   tool --> annotate -->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但有時候失效還是要手動改

你这是更新位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