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为什么需要做成图中的那样

楼主(2018-10-11):
请问一下,金手指为什么需要做成图中那两个红色的区域?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用来接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接地的呀

这两个区域是无铜的,没有接地

网友:
那个地方整个都净空了,不是金手指的部分,仅是板子外形的设计

网友:
结构上用的吧,感觉是限位,怕你怼太深

网友:
这是PCIE标准卡的规范外形尺寸要求,固定作用之类的。

网友(2019-04-09):
    结构要求吧,机构方面跟其他搭配,或者还能防呆

网友:
限位的,怕你用力过猛

网友:
    固定和限位用的

网友(2019-05-12):
    应该是结构上对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