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信号功率检测技术

楼主(2018-10-12):
RF信号功率检测技术

   1、功率检测的意义
   2、功率的定义
   3、常用的几种单位之间的关系
   4、功率检测常用的几种方法
   5、频谱仪如何实现功率的测量
   6、常用的功率检测方法适用范围比较
   7、几种实际使用电路实测结果
   8、总结

   功率检测的意义:
   在测量方面的意义:准确的功率检测可以让用户了解设备的当前工作状态。
   在控制方面的意义:功率检测在功率控制中,特别是保护放大器和其它附属设备不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作用十分重大。
   通过理论上分析和实际测试,总结出如下几点:
   1.采用二极管检波器的功率检测电路输出线性度差,且极限低温(-40℃)下输出电压与常温相比变化量大,同时在进行多载波的功率检测时与单载波相比变化量大.所以,采用二极管检波器的功率检测电路只能用于要求检测精度不高的场合.
   2.采用对数检波器件的功率检测电路只能用于恒包络调制信号的功率检测(如采用GMSK调制的GSM信号),不能用于峰均比(或峰值因子)不断变化的信号(如CDMA和WCDMA信号的功率检测).
   3.采用均方根检波器的功率检测电路可以用于任意波形的信号功率检测,均方根检波器也是目前唯一与输入信号波形无关的输出电压响应器件.但该类器件价格较为昂贵.
在具体的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用户需求的不同在以上多种解决方案中选取.

网友(2018-12-26):
也来做个记号,学习。

网友:
人过留名、僧过留号,雁过留声、犬过留尿。
做过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
是坑吗  点了后 网络走丢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