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上串二极管

楼主(2018-10-12):
    GND上串二极管防反接的话,
    那芯片GND端电压就不是0V了,

    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不會!出問題時老闆會炒了你。>_<!!!

网友:
    GND不是0哪会是多少???

网友:
    GND 都不一样 太可怕了  你打静电能过吗

网友:
    防反接可以在电源正端串二极管

网友A:
    串二极管的方式也见过,但是最靠谱的方式还是用PMOS, 二极管损耗大(尤其大电流), 另外看起来比较low啊。

网友B:
    二极管防反接可以选择正端防反接,输入电压考虑二极管压降,不过二极管防反接在电流偏大时需要考虑二极管功耗和发热问题,建议使用MOS管进行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防反接可以选择正端防反接,输入电压考虑二极管压降,不过二极管防反接在电流偏大时需要考虑二极管功 ...

    mos管怎么防反接? 能画一下电路吗?学习一下

网友:
    mos管防反接是不是吧栅极和源极短接

网友:
    看帖必回,表示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的方式也见过,但是最靠谱的方式还是用PMOS, 二极管损耗大(尤其大电流), 另外看起来比较low啊。

嗯,通常是电源上串二极管,看到个板子是GND上串二极管,然后芯片的GND和电源都被抬高了0.5V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