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电路设计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8-10-12):
[EMC/EMI教程] EMC电路设计注意的地方
   在考虑EMI控制时,设计工程师及PCB板级设计工程师首先应该考虑IC芯片的选择。集成电路的某些特征如封装类型、偏置电压和芯片的:工艺技术(例如CMoSECI、刀1)等都对电磁干扰有很大的影响。

  1.集成电路EMl来源
  PCB中集成电路EMI的来源主要有:数字集成电路从逻辑高到逻辑低之间转换或者从逻辑低到逻辑高之间转换过程中,输出端产生的方波信号频率导致的E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