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右击,没有任何可选项

楼主(2018-10-12):
allegro16.6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时候,右击,没有任何可选项。不知道哪里被我设置了,之前是有的,还可以选择模式。哪位大神帮忙 告之,谢谢!

网友:
你的模式应该选的是none

网友:
红色方框里面随便选一个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find里面至少有一个是勾选的状态

网友:
    右下角选择工作模式就可以啦

网友:
    你这个自问自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