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有哪几种?

楼主(2018-10-12):
请教ESD保护问题,
我看有TVS管,有ESD保护管。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如何选择合适的ESD芯片

网友:
ESD and Surge Circuit Protection

网友:
有时候看到TVS的规格书也著名可以用作ESD保护, 个人以为TVS用快速, 相对大电流的场合, ESD是在电压高, 电流小的场合

网友:
TVS 瞬态吸收二极管  响应快 容值较大   ESD是静电放电保护用 容值较低  实际应用中还应结合器件耐压,不同测试标准等

网友:
看帖必回,表示尊重

网友:
关注,看帖一定要回

网友:
我就想知道,静电直接打地上机器也挂,应该如何是好。

网友:
可以认为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TVS结电容大,用于低速、大功率;ESD二极管结电容小,主要用于高速、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