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光绘文件的各层设置有没有现成我,我直接导入使用

楼主(2018-10-12):
路过的 大神们,能分享一下你们出光绘的设置文件吗,我可以直接导入的那种,就不用一个个的设置了,在线等

网友A:
要方便的话去下载个skill,任何一个板子一个命令就搞定了!或者常用层数的PCB做成模版,在模版里面把各种设置都设置好,使用模版导入就OK了!
http://eda365.com/thread-88515-1-3.html

http://eda365.com/thread-8042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方便的话去下载个skill,任何一个板子一个命令就搞定了!或者常用层数的PCB做成模版,在模版里面把各种设 ...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方便的话去下载个skill,任何一个板子一个命令就搞定了!或者常用层数的PCB做成模版,在模版里面把各种设 ...

    厉害了

网友:
    导入之前的就可以了,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
    自己做好一次,后面就很好做了

网友:
    你可以自己保存一个,以后每次只需要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