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内层电气检查碰到问题

楼主(2018-10-12):
内层布了一条5V导线,上面加了一个接地过孔,使用Verify Design 的Clearance不能检查出短路错误。

网友:
再灌铜一次就好了,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板子回来发现短路,只能钻孔

网友:
Verify Design 的时候要记得打开所有导电层,除此之外想不出别的原因。

楼主:
点开setup,里面有提示不对平面层做检查,以前都没有点开setup过。

网友A:
没想到还有用CAM层的。因CAM层是所谓的负像整体灌铜层,不允许布线,不小心布了线也不检查,此外CAM层灵活性差,对keep-out cutout 都不响应,自从多年前(差不多20年)有了split/mixed 层已经没见到再有人用。PADS保留它基本只为兼容已有老设计中已经用到CAM层的情况。不过如果即使你真的用了CAM层,并在上面布了线,那也还需要再犯另一个错误,输出Gerber时把该层当作普通绕线/灌铜层处理, 否则,CAM层上的布线不会出现在Gerber图形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用CAM层的。因CAM层是所谓的负像整体灌铜层,不允许布线,不小心布了线也不检查,此外CAM层灵活 ...

对于内电层,AD好像资料比较少,好像他只用负片,是吧?PADS是推荐正片,负片也可以,allegro是资料介绍都是用负片。正片好像能不能用介绍资料很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内电层,AD好像资料比较少,好像他只用负片,是吧?PADS是推荐正片,负片也可以,allegro是资料介绍 ...

没用过allegro, 完全不知道。

PADS 虽说允许负像内层,但是因为它使用上的诸多局限和较高的出错机会,与其说“PADS推荐正片”, 不如说“PADS不推荐负片”。

网友:
另外,试图再现楼主的问题,但没有成功。在CAM层强行布线,贴近另一网络的过孔,DRC还是抓住了错误。图中深灰色是GND,浅绿色是另一个网络布线。问题的原因看来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llegro, 完全不知道。

PADS 虽说允许负像内层,但是因为它使用上的诸多局限和较高的出错机会, ...

我是最早看的PADS,他不推荐负片,还说正片的出现原因就是负片有缺陷,容易出现问题,我一直以为负片就是要淘汰的,但是看看AD,和allegro资料,基本都是谈用负片,也没说容易出现问题啊。为什么就是PADS不推荐负片,用负片容易出现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的规则设置有问题呢?即使是负片层DRC也是能检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