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很粗的飞线关掉?

楼主(2018-10-13):
怎么把很粗的飞线关掉?如下图

网友A:
visibility 栏 挨着etch via pin drc 有一个plan 去掉对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ibility 栏 挨着etch via pin drc 有一个plan 去掉对勾即可

16.5的,没有PLANE项,只有ETCH,VIA,PIN,DRC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

网友:
    ;P学习学习了学习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NB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知道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us设置了bus飞线了!
    执行菜单命令:Setup->Design Parameters,将下图Bus rats的勾去掉即可!

    有点厉害

网友:
    这个是Bu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