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烧几次就烧不进去了

楼主(2018-10-13):
烧协议栈,烧个几次芯片就挂了。怎么都找不到芯片了

网友A:
你是用烧录器还是软件di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烧录器还是软件diag?

烧录器

网友:
NORDEC的我也在用啊,nf52832一直没问题啊,你检查下你的下载器是不是挂了?你用J8还是J9?JLINK8很容易丢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