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替换

楼主(2018-10-14):
    expedition,想把工程里面的PCB替换成另一个工程的PCB,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直接把PCB文件替换掉后,打开的还是之前的pcb,工程文件打开时,无效。

网友:
    直接替换两个PCB文件夹,注意*.pcb文件名称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A:
    修改PRJ文件的指向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PRJ文件的指向PCB

    请问怎么修改prj指向的pcb,

网友(2019-04-22):
    mentor pCB只要1K,主要是换掉layout.xxx这个文件;

网友(2020-02-21):
引用 网友A:
修改PRJ文件的指向PCB

    请问怎么工程怎么指向PCB?

网友:
    对 无效,只有同工程的PCB替换才有效

网友:
    进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