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TDA7296的第9第10脚怎么接?

楼主(2018-10-15):
想DIY一下,结果看了规格书没看懂。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控制口分别控制,见P1;也可以只用一个控制口,这样时序靠硬件阻容调整,见P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控制口分别控制,见P1;也可以只用一个控制口,这样时序靠硬件阻容调整,见P10

问题是我没有什么来控制啊,我电路中没有MCU之类的,反正我只要它有声音,不用就关电源,请问这两个脚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什么来控制啊,我电路中没有MCU之类的,反正我只要它有声音,不用就关电源,请问这两个脚怎 ...

这样的话,用方案2了,即一个控制口的模式,只不过在这里不用外部控制口,直接上拉到电源或者电源分压出来的电平参考上,这个参考电平不能低于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用方案2了,即一个控制口的模式,只不过在这里不用外部控制口,直接上拉到电源或者电源分压出 ...

好的,谢谢,不懂我再请教你

网友:
看帖必回,表示尊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用方案2了,即一个控制口的模式,只不过在这里不用外部控制口,直接上拉到电源或者电源分压出 ...

可以接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地吗?

不能接地,端口是高电平有效,接地就出不了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