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的盲孔铺铜怎么进不去啊。

楼主(2018-10-15):
如图所示,我的一阶盲孔的安全间距和铺铜效果,铜皮离孔的距离为6mil,铜箔铺不进去。改位2mil也是铺不进去。有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

铺铜效果

铺铜效果

安全间距

安全间距

网友:
正常啊,自己算算就知道 了。。

网友:
    看看这2个埋盲孔的网络的规则。

网友:
    最好上传文件    不然不好说

网友:
    盲孔到铜箔的间距设置问题,你看网络干啥呢

网友:
    铺不进去是指两个孔之间无法铺铜?如果是孔之间,那两孔间距是否足够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宽度为0的线

网友:
    应该是间距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