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铺铜问题

楼主(2018-10-15):
我现在铺的铜皮只能放大和缩小了,没有办法选中边界

楼主:
有人吗?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看不太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我选中任何铜皮 只出现那几个点 无法选中边界 ,不能修改铜皮的形状。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旧版本AD,例如AD8,是要在铜箔上:右击->polygon actions->move vert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旧版本AD,例如AD8,是要在铜箔上:右击->polygon actions->move vertices

谢谢!我用的是AD09但是这个办法好像也不可以啊!

网友:
    可以的吧,好像是在双箭头的情况下,记不太清了,好久没用过这软件了

网友:
    用mg快捷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