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都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8-10-15):
电源芯片AXP223引脚类型,O,I,IO都很好理解,输出,输入,可输出输入,但是有两种是PI,G,这两种是什么类型?请设计师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PI POWERIN
G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 POWERIN
G GND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看帖必回,表示尊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必回,表示尊重

谢谢

网友C:
    电源和地,我做Layout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和地,我做Layout的都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