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4c25的控制引脚不接可以默认输出电压嘛?

楼主(2018-10-15):
    如附件所示,因为只想通过使能的方式让它输出0.9V电压
    但又没有控制芯片,所以可以不接配置引脚(data/clk/alert),只接EN引脚吗?
谢谢各位大神!

    tps544c25-0.9V电源 - 副本.pdf

网友A:
    必须可以啊,配置好默认电阻即可,接口不要悬空,看资料怎么建议拉死即可。EN了就是你要的电压,只是不需要管理干嘛选这个,浪费功能。

网友:
    必须可以啊,配置好默认电阻即可,接口不要悬空,看资料怎么建议拉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啊,配置好默认电阻即可,接口不要悬空,看资料怎么建议拉死即可。EN了就是你要的电压,只是不需要 ...

哦,好的!
给FPGA供电,0.9V内核电压,16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

    默认是0.95V的

    我只是提醒您 0.95V 也不關係是嗎?^_^

楼主:
引用 楼主:
默认是0.95V的

    恩恩,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