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和输出阻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8-10-15):
大家有熟悉电路输入和输出阻抗的测量方法吗,或者了解和使用过测量设备的输入和输出阻抗的仪器!!!
                                                                                                    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在电路板上可以用TDR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电路板上可以用TDR测。

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B:
    你想问的芯片吧,一般的芯片在介绍完主要参数后会付上测试图。
    感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的芯片吧,一般的芯片在介绍完主要参数后会付上测试图。
感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下。

    我指的是电路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电路模块

    电路模块一样啊,参数谁提供的,测试方法由谁提供。
    要不你怎么验证参数的准确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07):
    欧姆定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