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调制与解调培训

楼主(2018-10-16):
R&S调制与解调培训
主要内容:
1、模拟调制AM、FM、PhM
2、ASK
3、FSK/MSK/GMSK
4、I/Q调制
5、PSK:BPSK/QPSK/8PSK
6、QAM
7、OFDM
8、基带滤波器

       载波信号有三个参数可以变化:幅度、频率和相位。
       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相位相差90度。
       调制就是用基带信号来控制三个参数中的一个或几个,从已调制的信号中恢复基带信号的过程叫解调。
       模拟调制就是调制的基带信号是模拟信号,数字调制的基带信号是数字信号“1”和“0”

       调制可以分为线性调制和非线性调制。如果已调信号的频谱和调制信号的频谱间是线性搬移关系的调制称为线性调制,频率位置变了,但是频谱的结构没有变化。非线性调制也是把调制信号的频谱在频率轴上作频谱搬移,但它并不保持线性关系,调制后的信号的频谱不再保持调制信号的频谱结构,而且调制后信号的带宽一般要比调制信号的带宽大得多。
       AM是线性调制,FM和PM是非线性调制。调幅是常用的一种调制方式,中短波广播采用这种调制。振幅调制通常又分为普通调幅(标准调幅)、抑制载波的平衡调幅、单边带调幅以及残留边带调幅等多种类型。上图显示的是标准调幅。如果调制信号的频率为f,那么调幅信号所占用的频带宽度B=2f

网友:
系统性梳理,希望是干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