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入信号整形处理

楼主(2018-10-16):
FPGA输入信号整形处理
FPGA输入信号整形
FPGA的输入信号里经常会有各种毛刺信号,那么一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进行整形处理,它的思想是:
1、输入信号进行三个时钟周期的处理,如果三个时钟周期都是高电平,则认为是高电平,反之亦然;
2、如果三个周期内其信号不一致,也就是出现了毛刺信号,则保持;
3、如下是一段对SPI输入信号的整形:
reg[2:0]spi_si_r;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pi_si_r<=0;
          spi_si_out<=0;
end
    else
      begin
            spi_si_r<={spi_si_r[1:0],spi_si};
           if(spi_si_r==3'b111)
          begin
            spi_si_out<=1;
          end
        else if(spi_si_r==3'b000)
          begin
           spi_si_out<=0;
       end
     else
spi_si_r<=spi_si_r;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