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直插孔的锡搞下来

楼主(2018-10-16):
一个四层板,直插原件,我拆下来,其他孔都把锡能下来了,就是这个地孔,怎么都通不了,锡根本不化,里面又一层地。谁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锈钢空芯针

网友:
    吸锡枪 要用吹风加热哦

网友:
    加热后使劲用气吹吹吧

网友:
    两种办法:1.找个注射器针边加热边捅;2.热风枪在板子一面催,另外一面用烙铁拖焊盘锡;
    方法二需要注意控制温度和风速,要不板子都胡了,孔里的锡还没反应。

网友:
    烙铁500度都熔不了那就只有把热风枪开500使劲吹,整个一圈PCB温度都起来就可以融化了,然后随便整。

网友A:
    烙铁怼上几秒,变液体了一个甩板全下来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不是说没有吸锡器,有时候真的懒得拿,一烫一甩轻松简单
    我也這樣幹,爛公司連塑膠吸錫器都不買。>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怼上几秒,变液体了一个甩板全下来

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
    烙铁压上去片刻,带着烙铁往桌子上磕。

网友:
    最好还是用吸锡枪,那玩意又不贵。全接触的地孔里的锡不容易甩的下来。

网友:
    干活就行。把板子拆了哈

网友:
    融化后,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怼上几秒,变液体了一个甩板全下来

    简单爆有效

网友:
    简单粗暴的方法最好,要是嗑个锡板子都会坏的话,那板子也太差了

网友:
    如果是BGA板子你甩嗑多了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