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音响的主板都不用贴片电阻?

楼主(2018-10-16):
是出于精度考虑还是音色?

网友A:
    看起来高端 音质也要好一点

网友:
    应该是成本吧,音响的产量并不大,性能要求也不高,最便宜的组装工艺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高端 音质也要好一点

 看来我还得一个个去改成插件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主要是成本。都用插件,做pcba时只有一个流程。如果有贴片了,就算是单面红胶工艺也比全插件复杂。

网友:
    没必要刻意插件,功率要够、材质要好噪音低即可

网友B:
    看一下這篇或許會有一些心得。

    Selecting resistors for preamp, amplifier and other high-end audio applications

    https://www.eetimes.com/document.asp?doc_id=1278251&page_number=1

    兩頁都一定要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這篇或許會有一些心得。

 谢谢啊

网友:
    主要从功率和生产工艺考虑(如果有些器件一定要用DIP,那最好是全都用DIP,省掉了SMT)。

网友C:
    樓上的應該都沒玩過 DIY 音響  ,   不了解不同的材料會造成不同的音色,音場,頻譜的不同.
    SMD  的材料都一 樣   ,  你叫我怎麼調音響 ?
因此只有內部的數位電路會用 SMD   ,  音頻路徑還是用傳統 DIP 零件  .
    不要以為傳統元件比較便宜 ,  大錯特錯  ,   其實是貴非常多   .
    我曾為了一個回授電阻花了約  30 美元   ,  為了一顆10u  的PP/PS...電容材質的不同花大把銀子買來測試 ...

  早年音響 DIY 的世界真不是你們可以想像的廣泛 , 說句難聽的   ,現在的電路觀念都是40年前人家玩剩的 ,  沒有新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應該都沒玩過 DIY 音響  ,   不了解不同的材料會造成不同的音色,音場,頻譜的不同.
    SMD  的材料都一  ...

    这样子的吗?哎呀,我板都画好了,由于对板子大小有严格要求,电阻基本上都用贴片,电容和声音没关系的也用了贴片

网友(2018-11-26):
基本上你這個應該也不是所謂的"高階"音響 ,  無所謂啦 !
我指的是對那些金耳朵  ,   銀耳朵  , 聽音樂可以聽到耳朵流油的那些發燒友 .
我個人算是木耳啦 !